[原创] VCO高手来~中心频率和增益问题

楼主(2012-03-27):
做PLL时用的ring VCO
上图为其中一个延时单元

请问怎样根据已知的中心频率值和Kvco
来确定 管子参数 和 那个电阻的阻值?

Razavi书上只给了一个定性公式
中心频率大概正比于那几个PMOS的W/L
那Kvco怎么确定?

跪谢

楼主:
我是菜鸟
问题对于大牛来说应该很容易

看了很多书和paper
都比较水 找不到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ring的振荡频率正比于偏置电流,反比于反相器的输入对nmos和负载pmos的尺寸(电容)
偏置电流的变化则近似Vctrl/R,当然不是绝对线性的,这个值与nmos/pmos的尺寸共同决定了Kvco。
至于中心振荡频率,估计你指的是vctrl处于中点时的振荡频率,很简单,让simulator告诉你。
主要的总共就三个变量:R/输入对nmos/正反馈负载pmos,分别调一调,仿一仿,不存在精确的数学公式的,但定性的关系要搞清楚:
增加mos尺寸------>频率减小,Kvco减小
增加R ------> Kvco增加
如果Kvco调合适了,但中心频率不合适,那就另外给一个固定的偏置电流调一调。

网友:
增加R ------> Kvco减小

网友:
因为VCO工作在大信号情况下, 所以按包括R书在内的大多数文献,以小信号建模推导,得到的结论往往只能表明趋势但不能真的能够拿来计算,现实中往往还是多采用仿真确定。

网友:
是current starved VCO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求教大神,如果我想调节LC VCO的中心频率该调节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
You can adjust inductor, varactor, and Vtune. You can also add cap bank for coarse tuning (you may need to reduce varactor size).

网友(2016-04-19):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神你的VCO设计好了吗?我现在也设计中心频率可调的VCO可是遇到了问题能不能请教你一下,加我QQ1010941608或我加你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现在也在做VCO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我QQ1010941608,谢谢

网友(2016-11-08):
回复 网友A:
大神   帮我看看我这个 delay cell呗怎么算的尺寸。

delay_cell

delay_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