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新手第一次写程序综合出现xst 899错误求解

楼主(2012-03-27):
reg [23:0] div_msb_lsb;  //[23:10]存储整数,且等于fosc/bps,[9:0]存储小数,共3位10进制小数
         reg [9:0] div_msb_lsb_10bit;
         reg [13:0] clk_cnt,clk1_cnt,clk2_cnt;
         reg [10:0]  acc_result;  //N_FRACT减去小数部分的累加值
         parameter N_FRACT = 10; //若小数位数为1位时,N_FRACT为10;若小数位数为2位时,N_FRACT为100;其它依此类推。
         wire clkn1,clkn2;
         reg odd_div_en,even_div_en;

always@(posedgeodd_done or posedgeeven_done) begin

                  if (enable_rcv_clk == 1) begin

                          acc_result = acc_result + N_FRACT - {1'b0 ,div_msb_lsb[9:0]};              //acc_result
11位的

                          if(acc_result< N_FRACT) begin                                //
小于N_FRACT进行N+1分频,大于等于时进行N分频

                                     if(div_msb_lsb[14] == 1'b0) begin

                                                  div_msb_lsb_10bit <= div_msb_lsb[23:14] + 10'b1;//N+1
为奇数时奇分频

                                                  odd_div_en = 1;

                                                   even_div_en = 0;

                                      end

                           else begin

                                       div_msb_lsb_10bit <= div_msb_lsb[23:14] + 10'b1;                     //N+1
为偶数时偶分频

                                       odd_div_en = 0;

                                       even_div_en = 1;

                          end

                  end

            else begin

                         acc_result = acc_result - N_FRACT;                       //acc_result
N_FRACT取模求余

                         if(div_msb_lsb[14] == 1'b0) begin

                                      div_msb_lsb_10bit <= div_msb_lsb[23:14];//N
为偶数时偶分频

                                       odd_div_en = 0;

                                       even_div_en = 1;

                        end

                         else begin

                                    div_msb_lsb_10bit <= div_msb_lsb[23:14];//N
为奇数时奇分频

                                    odd_div_en = 1;

                                    even_div_en = 0;

                         end

           end

end

end

ISE综合时出现了[Xst 899] The logic for <div_msb_lsb_10bit> does not match a known FF or Latch template. 红色语句为出错语句

楼主:
百度知道上有高手给出解决方法了,就是always@(posedgeodd_done or posedgeeven_done) 这里不能综合,修改后好了。

网友:
双沿触发器  现在一般有用这个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