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处理器流水线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想设计一个时序的流水线控制器,但是遇到的问题是访存cache缺失后,数据stall信号如果时序控制流水线就会使流水线往前走一拍,这样访存指令后就得多加一个延迟槽,因为编译器的调度能力有限,会造成一些代价。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别的解决方式吗?一般流水线的设计是时序还是组合?
谢过了

网友:
不太理解你的说法,你是按照MIPS来设计的吗?ICACHE缺失后可以把整个流水线都STALL住,直到ICACHE被FILL再往下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就是纠结于是应该立即stall住(组合发出stall命令)还是应该用时序状态机来控制流水线,后者相当于时序控制。
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这么看?

网友:
我也不是特别的懂,但是看其他CPU的代码是直接组合电路STALL住的;希望高手来参与解答;

网友:
看不懂,不知啥问题。这种细节建议贴代码或者贴图吧。

网友:
伪问题!组合怎么stall住,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组合产生stall信号 流水线的设计当然是时序的
    问题的表述应该是  我现在知道访存缺失了,我是应该马上让流水线停止还是让其再走一拍 前者就叫组合,后者是缺失流水
    组合的缺点是关键路径长
    时序的缺点是相关导致的访存指令延迟槽数目增加

网友(2012-04-26):
这个我也一直想问下,不错。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个得考虑几方面。比如
1,考虑IF stage里面的timing budget,如果它不在全局关键路径上,那你是有加组合逻辑的可能性的。
而且我估计Icache miss信号的产生最差的情况下也不会比Icache hit之后,instruction 线上的信号来的晚,而你stall大概只需要在instrcution信号上加点mux之类的东西来做nop stall。代价不会太大。

2,按照第一条做,当前周期就可以给出nop,否则的话,我猜你会在IFstage传递一个不正确的指令到IDstage,同时把miss信号传递到ID周期,然后通过一个并行的FSM之类的东西在ID 周期生成一些信号,来做nop stall。这么做大概也会增加ID stage复杂度。总之你需要a)要么通知所有(或者某几级)级间寄存器把stall的结果舍掉 b)要么在IF或ID把指令变成nop。

3) 另外我没感觉哪里会出现你说的delay slot多一个周期。假如当前IF周期发生 cache miss,后面第二个周期会更新cache并找到指令,那么如果在IF级做stall,就是下面第一个图;如果在ID做stall,就是下面第二个图。 所有情况在IDstage都是需要增加两个cycle得到真实指令。

图一:
          IFstage   IDstage
          add
miss-- nop           add
          nop           nop
get  -- sub           nop
                            sub

图二:
          IFstage   IDstage
          add
miss-- xxx           add
          nop           nop  -- process stall at ID
get  -- sub           nop
                            sub

另外你所说的时序处理或者组合处理都不是问题,我觉得重要的是,你需要确定的用框图设计出来,然后再代码描述。你要是没设计好就这么干编,做总体和调试的时候是会累死的。

网友(2014-12-29):
xue xi yi xia

楼主(2024-05-08):
12年后,我自己问的问题我都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