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tcl综合脚本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大家好啊,请教个问题?
我在.cshrc里已经定义了setenv home1,home2
现在想在dc 脚本里这样
set PATH(home1) 1
set PATH(home2) 2
foreach index [array names PATH] {
   if{[string length [getenv $index]]} {
    ......
   }
}

老是说unkndown command if{42};这个42是返回的长度,
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啊 ?

网友:
你试试 if{[string length [getenv $index]]} 改为 if{[string length [getenv $index]] > 0} 将if里面的数据变化成逻辑关系

楼主:
if{[string length [getenv $index]] > 0}

unkndown command if{42>0};真是奇怪啊..........

网友:
目前还不会使用脚本,我也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