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PT 进行串扰分析的时序报告疑问(报告截图)

楼主(2012-03-27):
做静态时序分析时,设置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set si_enable_analysis TRUE
                                read_parasitics -keep_capacitive_coupling  ***.spef
分析报告如下:

为何Delta一直为0,是没有串扰还是就没分析串扰??而且report_noise后 报告的Width和height、SLACK均为0,这个很困惑,望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clock还是ideal的,不像route之后的database啊

楼主:
第一个是贴错了,后面改了,clock是propagated

网友:
1. 确认一下你的database是route之后的(cts之后也是propagated,但是没有route应该没有SI)。
2. report时精度设高点,如果si太小4位不一定够。
3. 确认starRC时COUPLE_TO_GROUND 为NO(默认为YES)。

楼主:
确实已经route了,不过我用encounter提取的寄生参数。结果就是没有Delta delay

网友:
PT的设置应该没问题,你再仔细检查一下encounter的设置吧

楼主:
谢谢了!确实是encounter里面设置的问题。要先定义提取RC的mode。

楼主:
最近比较忙,不好意思。。
在提前之前,设置RC extract Mode ,将其设置为coupled(RC)。默认情况下为Decoupled (no noise for S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