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可以用FPGA实现复杂的算法运算吗

楼主(2012-03-27):
如题,比如视频编解码,资源若够用,但是含有复杂的带符号的乘除等复杂运算,用FPGA实现的话,合理可行不?

网友:
一般用FPGA实现时,尽量避免乘除运算,可以转化为加减运算或移位运算,甚至采用查表的方法代替复杂的运算~~呵呵,菜鸟的个人见解!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了,FPGA一个作用就是做验证。除法需要自己写(当然也可以用乘法代替),实现方法取决于实际要求。乘法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用简化的方法做(比如移位加之类的),大多数情况下直接用fpga乘法器就可以了。

网友:
许多fpga型号,会自带一些dsp core。当然价格会高一点。看你综合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