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VCS-MX仿真VHDL代码 关于自定义库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在用VCS-MX仿真VHDL代码,模块中带有自定义的库设计,第一步分析已经通过,但是第二部综合编译一直没通过 应该是我敲的命令的问题 看ug上的使用说明是vcs [libname.] <top modulle_or_entity_or_config> [compile opts] 各路大侠有没这方面的经验 具体命令该怎么输入 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么?不甚感激 坐等答案

网友:
把你的具体命令写出来我看看,我使用过VC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vcs mx的安装目录下面把用户的自定义库按照自带的库放在同样的目录下面 然后照着改了下安装目录下面的synopsys_sim.setup文件
这样第一步分析就能通过了
vhdlan -nc I2CMaster.vhd

其中I2CMaster.vhd中use了自定义的库
到第二步的时候就不行了
错误提示在liblist中找不到文件
我用的命令就:
vcs I2CMaster
如果说    I2CMaster.vhd中不带自定义库的话就能够通过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2012-10-13):
使用synopsys_sim_setup文件建立库目录,vhdl编译到库目录里面,默认是work

网友(2014-05-19):
我的第一部编译的时候,有个文件老是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