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 ic5141的schematic

楼主(2012-03-27):
请问有没有对Cadence设置比较熟悉的人能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将一个符号库从一台电脑拷到另一台电脑里,schematic中对应的元件参数如果是默认值的话就不显示了,不是默认值倒可以显示,不知道是不是软件哪里设置存在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
如果调用analogLib库,请删掉这个库的目录,并在原来的地方重新到别的好的机器上的IC51下拷贝一个,就好了。

网友:
THANKS,IT'S GOOD INSTRUCTION

网友:
参数的显示与否是CDF决定的,或者在Schematic->Edit->Component Display下也可以设置显示方式,不过退出就没有了。

网友(2014-01-25):
十分深奥

网友(2016-07-22):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component display 怎么显示管子的全部信息 还有各个节点的电压并且仿真过后 各个信息都还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要用ADE把仿真结果Load进Session,然后用Component Display上的GUI界面做选择就可以了,很容易选的,自己动手去做吧。

网友:
要我说,直接拷cds.lib,省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