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在对综合后的门级网表做STA的时候,发现路径中会有一个与非门的延迟特别大,有8ns左右,导致整个路径的时序违规,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可以说的详细点,把timing report贴上来

网友:
report_timing -net 一下,看看fanout是不是很大

网友:
弄个 图出来啊

网友:
大多数原因,是没有解fanout,仔细看一下报告,这种明显的异常问题,报告中肯定可以找到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
  clock vp0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50       0.50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vp0_en_reg/CK (DFFRX4)
                                                          0.00       0.50 r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vp0_en_reg/QN (DFFRX4)
                                                          0.69       1.19 r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137/Y (NOR2X4)
                                                          0.38       1.57 f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398/Y (NAND2X8)
                                                          8.49      10.07 r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_rgb2ycbcr_0/U339/Y (MX2XL)
                                                          1.37      11.44 f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_rgb2ycbcr_0/B2Y_delay_reg_3_/D (DFFQX2)
                                                          0.00      11.44 f
  data arrival time                                                 11.44
  clock vp0clk (rise edge)                                6.00       6.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50       6.50
  clock uncertainty                                      -0.50       6.00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_rgb2ycbcr_0/B2Y_delay_reg_3_/CK (DFFQX2)
                                                                     6.00 r
  library setup time                                     -0.30       5.70
  data required time                                                 5.70
  ------------------------------------------------------------------------------
  data required time                                                 5.70
  data arrival time                                                -11.44
  ------------------------------------------------------------------------------
  slack (VIOLATED)                                                  -5.74

时序报告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pin的max_capacitance和max_transition都有违规

楼主:
回复 网友B:

fanout确实挺大,有36,能够优化吗?

网友: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398/Y (NAND2X8)
8.49 ns 实在是有点大?看看这个单元

网友:
打断插大驱动能力的buffer

网友:
给个全一点的报告,把fanout打出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把Transition报出来,看有没有异常。Fanout大一点没有关系,像时钟树上40左右的很正常。

网友:
我觉得加大驱动buf效果不一定好,如果fanout出来的线相对都比较长,建议在集中的地方split成几组,或者有可能是某条net的detour的问题。需要优化net。
呃,弱问一下,如果想看这条net的长度,绕线情况,用什么工具?新手上路。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fanout太大了 ,cell的delay由input_transition和output_load决定的,只要你解决了fanout的问题 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