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 电容

楼主(2012-03-27):
哪位大侠画过smic065nm的版图,其中的电容不知道如何接,带正负的,该电容外圈是有源区,里面是三层金属M1,M2,M3:

该如何连接?

网友:
这种结构类似MIM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mom电容,第一次用,找不到相关的文档,不知怎么连接。。

网友:
mom也有多种画法,有对称画法和不对称画法,不对称画法习惯上把最底层金属连接的当作bottom。不知道smic是哪种画法,你自己可以很容易分辨出来。
又,怎么能没有文档呢?没文档就得问厂家要啊,不然问题多多。

网友:
可以问SMIC 的客服

网友(2014-11-18):
没文档怎么可能,找SMIC要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插指电容是没有正负的,怎么接都可以,只要不接到同一端,但是不太清楚那个保护环做啥子?

网友:
mom cap,利用同层间metal的寄生;
有源区应该只是ring而已,smic的pdk layout左右两端为正负极;
tsmc有所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ooooooood technology

网友(2015-01-22):
九浦方的ePCD可以直接综合电容

网友B(2015-05-16):
这是smic65 的mom    没有正负极之分  第三端有源区需要挖个N-well区 然后连接到vdd

网友C(2019-10-24):
引用 网友B:
这是smic65 的mom    没有正负极之分  第三端有源区需要挖个N-well区 然后连接到vdd ...

不是接地吗

网友D(2021-08-14):
引用 网友B:
这是smic65 的mom    没有正负极之分  第三端有源区需要挖个N-well区 然后连接到vdd ...

也有两端的,周围这一圈不知道要接什么

网友(2022-05-20):
引用 网友C:
不是接地吗

所以到底应该接在哪里啊?

网友(2022-11-22):
引用 网友D:
也有两端的,周围这一圈不知道要接什么

请问最后两端外围的一圈,接了什么?

网友:
mimcap有正负,momcap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