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版图求解

楼主(2012-03-27):
哪位大侠画过smic065nm的版图,其中的电容不知道如何接,带正负的,该电容外圈是有源区,里面是三层金属M1,M2,M3:

该如何连接?

网友:
看起來像 MOM 電容
接 最上層 M3 應該分成2 邊
應該是 接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mom_ckt,M3接正极,有源区接负极?

网友:
M3 應該分成2 邊
ㄧ邊是正極 另一邊就是負極
外圈應該是 guard ring
有源區 我看不懂是什麼
兩岸用詞 不太ㄧ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virtuoso里面符号是AA

网友:
看看设计规则吧、,里面有器件结构图,那个上面会标正负连接的。

网友:
AA 又稱 diff 那應該是guard ring 沒錯
有接好了 嗎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下,电路图,版图,网表,LVS的截图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计规则里是按层数,比如poly层,gt层,分别讲规则的,而不是按器件来说明的。

网友:
mom cap,电容的两极为metal 的两端。外圈guard ring 估计是做隔离衬底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9楼放了截图。,可是LVS报错了,对了,好像还有正负极的

网友:
设计规则里是按层数,比如poly层,gt层,分别讲规则的,而不是按器件来说明的。

是這樣沒錯 但會影響 器件
例如 65 nm poly width 有最小值
那 mos 的 length 會受影響
你ㄉLVS 網表 應該要 include ㄧ個 file 去定義 mom13_ckt

网友:
LVS 错误是因为你的网表有问题。网表中mom_ckt 是被例化的器件。但是网表中没有mom_ckt 的定义。在网表中加入mom_ckt的subckt就行了

网友:
兄弟我想可能是你的cmdfile.lvs里的option设置有问题

#DEFINE MOM C改成#DEFINE MOM SUBCKT

如果你的文件里还有别的类型MOM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另外外围一圈衬底需要接电位的

网友:
网表和cmd.lvs  device modle name大小要统一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 。谢谢。可以说下具体怎么写吗?  刚接触,完全不会。。。

楼主:
谢谢大家!发现模型库更新了,cmd.lvs里面根本没有mom_ckt  这个器件

网友: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保证被定义选项打开

另外搂主可以调用cmd.file里有的modle,例如MOM
二者的区别该是MOM提取容值C
MOM_CKT提取的是L,N

网友:
display PIN name会显示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的metal连接关系看不清楚,不过应该是finger cap,就是利用metal侧壁的couple cap做电容。

网友:
可以加上
.subckt mom13_ckt  MINUS PLUS (MINUS PLUS 为电容的两个端口,看你sch中怎么命名的 )
.end  mom13_ckt
应该就行了。你可以试一下。关键是要看懂lvs错误报告

楼主(2012-05-02):
已解决了。需要smic提供的另一个文件  在网表里面得包含进去。这样跑lvs的时候才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一直有个疑问,像这种MOM电容周围画一圈有源区包住有什么意义?metal和aa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啊

网友D(2012-06-01):
其实这个电容没有正负极性的,最外面的事一条ring,在调pcell出来的时候可以去掉,不然电容的match不会很好,电容放好在最外面加一条ring就ok了

网友:
M的时候不是会有白色的连线,从连线的结点连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17):
应该是叉指电容, 因为65nm 的Metal spacing 已经比oxide 厚度要小得多了,所以横向比纵向的cap 大

网友:
出来冒个泡

网友(2022-05-20):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电容没有正负极性的,最外面的事一条ring,在调pcell出来的时候可以去掉,不然电容的match不会很好 ...

为什么有这条ring 电容的match 就不会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