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将指定区域的某一种cell/某一类instance报出来?[已解决]

楼主(2012-03-27):
get_cells -within {{} {}}可以报出该区域的所有单元
但是如果只想报出某一种cell或某一类instance,该怎么去filter呢?

网友:
get_cells -within {{} {}} -filter {ref_name == x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还请问:用ref_name可以指定某一种cell,那如何指定某一类instance呢?也就是full_name是XXX/XXX_hh的。

网友:
get_cells -within {{} {}} -filter { full_name =~  */*_hh*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为表示谢意,给你500信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斑竹的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