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Compiler 有关参考库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3-27):
我刚学ICC,有一些基础的问题,麻烦各位高人帮忙解决,谢谢!
我现在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1.用my.tf和 *.db就可以产生MW格式的库吗,是所有模式的std和IO的db都要写进去吗?
2.参考库的建立,在设置参考库时使用的命令set_mw_lib_reference my_design \
    -mw_reference_library { 库列表 }中,这个库列表中是库设置脚本里用到的*.db文件吗?
3.在运行上述命令后提示Warning,提示加栽库失败,不知是什么问题.
4.在参考库设置完成后,如何打开MW库?

网友:
1.用my.tf和 *.db就可以产生MW格式的库吗,是所有模式的std和IO的db都要写进去吗?
进行设计的时候需要建立一个design library,*.tf是为了建立你的design library用的。
具体参见命令:create_mw_lib
*.db是为了在.synopsys_dc.setup中设置library时用的。

2.参考库的建立,在设置参考库时使用的命令set_mw_lib_reference my_design \
    -mw_reference_library { 库列表 }中,这个库列表中是库设置脚本里用到的*.db文件吗?
-mw_reference_library在create_mw_lib时就用到,.db是logic library,而这个地方需要的是physical library.  是一个MW的库,foundary会提供,MW库的组成清查相关书籍。

3.在运行上述命令后提示Warning,提示加栽库失败,不知是什么问题.
库用错了,各式不对。

4.在参考库设置完成后,如何打开MW库?
open_mw_lib

楼主:
谢谢damonzhao 同学,我先试试,如果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