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异步FIFO verilog代码

楼主(2012-03-27):
新鲜出炉,异步FIFO代码,verilog写的
有任何疑问或者建议,欢迎提出交流

网友:
争信元 下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中~

网友:
异步FIFO代码,verilog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辛苦了

网友:
新的?see see 。。。。

网友:
写完一个同步FIFO,想看一下异步FIFO如何写,谢谢楼主

网友(2012-05-17):
速度最高能有多快?

网友:
I learn the aysnchrous FIFO verilog. But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the full/empty flag code problem. i don't underst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full flag. why? Can you simulate the code? the code is as follows:
always @(wr_addr_gray or rd_addr_gray_wsyn2)
begin
    if((wr_addr_gray[ADDR_WIDTH]!=rd_addr_gray_wsyn2[ADDR_WIDTH]) &&
       (wr_addr_gray[ADDR_WIDTH-1]!=rd_addr_gray_wsyn2[ADDR_WIDTH-1]) &&
       (wr_addr_gray[ADDR_WIDTH-2:0]==rd_addr_gray_wsyn2[ADDR_WIDTH-2:0]))
        full = 1'b1;
    else
        full = 1'b0;
end

网友(2012-10-24):
想请问楼主一个问题:代码中同步写指针到读时钟域用的是两级触发器串联打拍,同步读指针到写时钟域也是用两级触发器串联打拍。已知两级触发器串联这样的同步器使用条件是把慢时钟域信号同步到快时钟域,则上面的同步动作必有一个不满足。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好多 ,多谢了!!

网友(2012-12-28):
雪中送炭!

网友(2013-03-19):
现在正需要这个呢

网友(2015-02-20):
FIFO的形式有很多中,我写过一种错包回滚的FIFO,很麻烦。大家应多研究研究FIFO,在控制领域写好FIFO就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