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名词解释:power stripe,power ring,power rail

楼主(2012-03-27):
各位大佬,

请问power stripe,power ring,power rail有啥区别啊,谢谢!

网友:
ring是最外围宽的,strap是格子样的中等宽度额,rail是标准单元的电源地。。。。够浅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长见识了

网友(2023-02-09):
都是metal 不同形状的 自定义 ~~~  别太纠结这些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