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 电容阵列的接法

楼主(2012-03-27):
一般是上极板固定端接比较器,下极板自由端分别接输入、vref、gnd。
不过小弟目前碰到的是固定端接输入,下极板接的是vref、gnd的。这种接法,常见吗?另外如果正确的话,有什么好处呢?谢谢。

网友:
很多论文有介绍

网友(2012-05-08):
回家看看书把

网友:
it works. And as you can see, with top plate sampling, the capacitance is reduced by 50%.

However, top plate sampling has lots of problems.

楼主(2012-07-19):
回复 网友A:

    你好。帖子另开,附有线路图,该结构比较器输入寄生效应明显。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类结构

网友(2012-12-11):
回复 网友A:

   Hello wandola, what are the problems? could  you pls explain it a bit?
(exclude a large common voltage change on compa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