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提取RC参数准确性

楼主(2012-03-27):
请教各位大侠:
     对于数字后端,我们用Starrc提取RC参数的时候,当一条线在IP旁边走线的时候,因为ICC或者EDI是把IP当成blackbox处理的,所以starrc在提取这条线的RC时,就无法考虑旁边的IP对它的RC影响,这样不是抽出来的RC就不准吗?
请大家帮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RC不准,就会导致STA的不准确。不知大家有没有考虑个这个问题。

网友:
2个方法
1)flatten后提取RC
2)IP边上,加一圈routing blockage

楼主:
1)flaten里encounter用过,好像也不能flatten到管级吧。现在用的ICC,还不知道怎么用
2)加routing blockage是为了拉大间距,拉多大合适呢?
大家习惯用那种方法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通病”。starrc 和QR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大,Astro有这俩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