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通用验证平台的设计??

楼主(2012-03-27):
想搭一个基于AMBA总线的SOC通用验证平台,请问大家怎样这样的仿真平台要怎么搭?有什么好的资料请推荐下。。谢谢!!!
我是写数字前端代码的,用过UVM的仿真平台,懂一点SV和assetrtion,最近查了些VIP但不得要领
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2012-05-25):
工具里边有现成的monitor和sb什么的吧

网友:
通用的么?这个很难,不同CPU,差得比较大

网友(2012-08-23):
这个我们公司有用过,向我请教哈,VCS+Verdi+Vera+VIP。主要两类case: directed test和Random Test。用coverage Matrix看代码覆盖率。

网友:
难道我逛错地方了啊,怎么都不懂啊
还有哈,楼主的需求描述的太不清楚了,牵扯面太广,没法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