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设计中用到了quartus中的IP,如何将本设计成ASIC

楼主(2012-03-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等效替换

网友:
详细点儿

网友:
这个就是看你的IC流片厂家的库里面能不能找到同ALTERA的IP库一样的东西,来做等效替换。

网友:
你的IC流片厂家的库里面能不能找到同ALTERA的IP库一样的东西,来做等效替换。

网友:
quartus提供硬拷贝的服务。
如果是算法类的IPCORE的话,一般要自己设计才能转成ASIC。当然也可以购买quartus的lic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你只能替换了.

不过我用某个工具破解了一个Quartus自带的reed solomon, 出来VHDL,只简单把里面的RAM,ROM换掉,跑DC synthesis和量产,没有问题. 新版本的IP已经不能破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