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ulink建模ADC之后,怎样测试ADC的INL和DNL特性??

楼主(2012-03-27):
求助:Simulink建模ADC之后,怎样测试ADC的INL和DNL特性??

如果用Matlab编程应该怎么编??
如果用Simulink怎么做 ??

请各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2012-05-03):
我也在做ADC,比你懂得还少,不知道该怎么进行

网友:
我连matlab的模型都建不出来

网友(2012-06-08):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你的ADC model?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ADC.用Matlab/Simulink建模,一般是理想性的,所以在此模型上测INL/DNL没太大意义。对于Nyquist ADC,若要测INL/DNL,必须把元件的mismatch(如电阻、电容或电流源等)加进去,然后从一系列的monte-carlo模拟中抽取INL/DNL。对于Oversampled Sigma-Delta ADC,需把电路或元件的非理想性(如 thermal/1/f noise, clock jitter, opamp finite gain/bandwidth/slew rate等),然后才可测其INL/DNL。

网友(2012-09-29):
需要高手指点呀  最好能分享详细的步骤

网友(2013-03-29):
求详细的步骤啊

网友(2013-07-27):
个人觉得用MATLAB做ADC得INL和DNL没有意义,因为INL和DNL主要是由ADC的结构,以及内部单元得失配造成得,就算你有一个完整ADC得版图用来做后仿真也无法完全准确得评估这两个参数,因为这些单元得失配与版图布局,工艺梯度,电流密度,温度梯度都有关系,用MATLAB建模主要还是从功能上评估比较靠谱,参数仿真都是理论上的值,即使加入一些所谓的非理想项也没撒意义。

网友:
按INL和DNL定义来不行吗?比较一下就出来啦

网友(2019-05-15):
能不能有详细的研究资料,好像要。

网友(2025-04-10):
都可以做,可以用simulink做测试,也可以写代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