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pex(输出为calibreview)后怎么看不到提取了寄生参数后的图?

楼主(2012-03-27):
DRC和LVS都通过了,pex的outputs是这样设置的:
做pex时的lvs也是正确的:
然后pex当中有这种warning:
完成后是这样的:
然后弹出了Calibre view setup
就这样设置(然后点击OK后,没有弹出pin配置的那个对话框(删掉home/user下的cellmap文件后也没有弹出来)。
然后在cell中就有了calibre_R+C+CC:
但是打开之后确像这样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上面calibre view setup时将calibre view type换成masklayout也一样):
看pex后的生成的网表应该是将寄生电阻与电容都提取出来了的:

哪位大哥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样才能看到提取了寄生电阻与电容后的图啊?
不胜感激!

网友:
你Calibre view setup里的Cellmap文件路径对吗?点击View能看到内容吗?

楼主:
ctrl +a看看
引用 网友A:

   试过,还是什么都没有。应该是cellmap的问题,谁知道cellmap应该怎么写啊?

网友:
cell map是自动对照到PDK的 你auto到 你的PDK库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cell map是自动load你PDK的,不要你去写。。。

网友(2013-09-27):
如果厂家没提供cellmap,就得自己写

网友(2013-10-30):
是不是Device MAP pins那个地方没有弄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cellmap file的路径需要自己修改,即./calview.cellmap 改成 /....../ic5.1.41/tsmc18rf_install/Calibre/calview.cellmap
具体的路径跟你自己安装路径有联系,这里当做参考。然后calibre view name 就保留为calibre就可以,点击OK就会出现警告,暂时不要去理,然后在library里面就会多出一个view :calibre,双击就会出现带有寄生参数的电路图,如果你看不见,不用当心,适当放大视图,就会出现,我的也是,因为寄生参数数量多而且小,所以不能看见,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后选项里选择edit mode试试

网友(2014-01-26):
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C(2015-10-28):
楼主还记得当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我的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Calibre view setup里的Cellmap文件路径应该也没问题,点击View 是可以打开calview.cellmap的。Calibre view setup设置OK 后,CIW窗口里有很多Warning提示如:WARNING:Schematic instance 1195/1471/29/M84_noxref not found 。此时cadence也跟着卡死。

网友(2018-06-24):
Thank you for huge support

网友:
Calibre view setup里的Cellmap文件路径对吗

网友(2022-04-12):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记得当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我的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Calibre view setup里的Cellmap文件路径应 ...

楼主能告诉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warning吗?找不到器件。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2022-12-07):
引用 网友B:
最后选项里选择edit mode试试

正解

网友(2025-09-16):
把cellmap文件从pdk里面重新调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