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questasim 10.a能否仿真uvm1.1?

楼主(2012-03-27):
请教,questasim 10.a能否仿真uvm1.1?

网友:
可以仿uvm1.1 但是需要自行去编译uvm库
对于更低版本的uvm ,questasim10.0a应该已经编译好了,自己不用编译,直接导入uvm_pkg库就行
可以通过modelsim.ini搜搜看已经编译好的uvm库是什么版本

网友(2012-08-26):
正在试验

网友:
同问 正在试验

网友(2012-11-09):
应该可以

网友(2013-09-18):
必须可以的。questasim6.6d都已经可以了,只需要把安装目录下的questasim/verilog_src/uvm-1.1c下面的包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可以根据自己安装的路径改一下,用makefile或者shell都可以
vlog -work xxx -sv +define+CVC -novopt +incdir+ ..../questasim_6.6f/questasim/verilog_src/uvm-1.1/src \
..../questasim_6.6f/questasim/verilog_src/uvm-1.1/src/uvm_pkg.sv
gcc -m64 -fPIC -DQUESTA -g -W -shared -I. -I..../questasim_10.1d/10.1d-p2/questasim/include ...../questasim_10.1d/10.1d-p2/questasim/verilog_src/uvm-1.1/src/dpi/uvm_dpi.cc -o uvm_dpi.so

网友(2016-03-29):
不过可能会出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