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如果放大器中有额外的闭环回路,如何在cadence中测定此闭环的开环稳定性?

楼主(2012-03-27):
求教,如果一个双输入双输出的放大器中有额外的闭环回路,如何在cadence中测定此闭环的开环增益和相位?
我想用此开环特性来判断此闭环是否稳定,这样是否正确?
谢谢。

网友:
spectre中有Stability Analysis(stb)仿真,可以仿真环路增益、环路相移等,具体用法可以参考User 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说一下多好啊,哈哈。谢谢了,我查查看去。

网友:
看看伊万诺夫的书,说不定你能得到点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书名是什么,谢谢。

网友:
stb仿的就是闭环的吧?

网友(2012-12-02):
也可以用加大电感和大电容的方法来做ac,具体使用可以参考水木社区微电子板块

网友:
好像stb不就是可以放这个么?

楼主:
谢谢诸位。用STB即可

网友(2016-01-22):
do you have stb user guide ?can you give me a copy? thanks !

网友(2017-03-31):
拆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