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ase margin相位裕读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在做cherry-hooper结构的时候遇到了phase margin的问题:1.假如我确定我的电路是不会闭环用的话,那么我还需要保证PM大于45°吗????
2.假如说我输入的是电流信号,我看的phase margin的参考量应该是输入的电流还是在输入点的电压呢??
3.除了miller cap的补偿方法,有没有提高PM的方法??增加GBW是会是PM更好还是更糟呢??

求救啊,求救啊
!!!!

网友:
居然09年就注册了。

网友:
1.相位裕度的要求是针对于闭环反馈系统的,开环无要求。
2.相位裕度的具体含义可以理解为“时间延迟”,研究的对象不一定是相同的信号,输入是电流或是电压都无所谓的。时域下,V(t)=A(t)i(t),A(t)就包含增益和时延。
3.GBW不能随意增加。这和系统的寄生电容、负载电容有关。可以理解为,相同系统GBW越大,PM越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