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如果要写一份有关LDO的毕业论文, 有什么题目可考虑??

楼主(2012-03-27):
小弟希望写一份"有建设性" 的论文, 不求高分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低压、低功耗。例如应用于1V以下的。

网友:
加一条:当vin>2V vout=1.8V, 当vin<2.0V, vout与vin短路 且vout不能小于1.65V。

网友:
偏理论一点的话,可以研究一下多级放大结构下的频率补偿,高增益、高带宽。
偏工程一点的话,可以研究一下Die Size和输出电流能力之间的关系。

网友:
全片上的高psrr(高频处) LDO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1V以下呢?是因为大部份的portable devices
用1V以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题目,我不太明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否在一般情况下,多级放大结构下的频率补偿会比ESR和dominant pole的好?

Die Size vs 输出电流能力太困难了,没有足够资源给我做呢.....

网友:
频率补偿会更难,但是性能会更好。2楼说的也没错,1V的LDO也是一个发展方向。

网友:
低压降,高抑制比,低噪声LDO

网友:
低功耗,高动态范围,高psr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