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采样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谁可以帮帮我:采样开关除了bootstrap之外,还有比较好用的吗?

网友:
用charge pump drive.

网友:
你的采样开关用在什么上面,什么要求?

楼主:
用于实现AD的精确采样

网友:
呵呵,我用的是在10位的采样当中的,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说吗?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 A/D 是那類 ??

一般 flash A/D preamp 是用 different amp
用 parastic Cap +  sample/hold cap 來做到..

如果是  SAR  或是 pipeline  則用電容+ Transmission gate Sample/Hol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在同步SAR AD里的用于对信号采样的开关,一般的MOS开关的导通阻抗会随输出信号变化,于是就用了自举式开关,可以固定导通电阻,使采样的信号较好地跟随原信号。
我的问题是,我想用一种不同的能实现精确采样的开关,但不知道还能用什么。
坐等指点,谢谢哈!

网友:
一般的MOS开关的导通阻抗会随输出信号变化
=> 用 cmos  還會嗎
一般CMOS  VON >> VTH  阻抗可以夠低些
而且 會會考慮到 switch Rds_on ??

以前碰過不會做 sar  RD ,  R2r 用的resistor 太小
   CMOS  switch  Rdson 太大影響到精度..
一般都是要讓 r2r ladder resistor >> Rds_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明白,CMOS开关有较好的导通电阻。
    但这个导通电阻维持恒定是有范围的,如果出了这个范围,导通电阻还是会变,达不到我的要求。我的SAR 是电容阵列式的。

网友:
你做的SAR ADC的参数要求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BIT 5M

网友(2019-11-20):
想请教一下,如何提高自举开关的动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