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MBA总线

楼主(2012-03-28):
APB3里的PREADY 信号 有什么要求? 是否可以长时间拉低,还是必须在若干周期内完成响应,协议上好像没写

网友:
个人理解,拉低没有什么时间要求,但是你做apb模块设计的时候最好避免拉低很长时间,因为这样占用总线,会导致总线效率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