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基于PWM原理的自激式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

楼主(2012-03-28):
  开关稳压电源是一种利用开关功率器件并通过功率变换技术而制成的直流稳压电源,又被称为高效能节能电源,内部电路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自身消耗的能量很低,一般电源效率可达80%左右,比普通线性稳压电源提高一倍. 自激式开关稳压电源是一种利用间歇振荡电路组成的开关电源,也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基本电源之一。

  自激式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起着开关及振荡的双重作用,省去了控制电路。电路中由于负载位于变压器的次级且工作在反激状态,具有输人和输出相互隔离的优点。这种电路不仅适用于大功率电源,亦适用于小功率电源。本文根据脉冲宽调制器PWM原理,结合实例,给出一种无工频变压器的自激式的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

  一、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AC220V;输入频率:50Hz;输入电压范围:AC165V-265V;输出电压C24V,2A;输出功率:48W;

  二、工作原理

  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

  输入电压为AC220v,50Hz的交流电,经过滤波,再由整流桥整流后变为直流,通过控制电路中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使高频变压器的一次测产生低压高频电压,经由小功率高频变压器藕合到二次测,再经整流滤波,得到直流电压输出.为了使输出电压稳定,用了TL431取样,将误差经光耦合放大,通过PWM来控制开关管的导通与截止时间(即占空比),使得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三、开关电源的设计

  开关电源电路图如图2所示.在此功率转换电路中,采用单端反激式变换器,单端是因为其高频变压器的磁芯只工作在第一象限.按变压器的副边开关整流器二极管的接线方式不同,单端变换器可分为两种:正激式与反激式.原边主功率开关管与副边整流管的开关状态相反(开关管导通时,副边的整流二极管截止)称为单端反激式.当原边加到高电平激励脉冲使Q1导通,直流输入高频变压器的原边两端,此时因副边是上负下正,使整流二极管截止;当驱动脉冲为低电平使Q1截止,原边两端极性反向,使副边绕组两端变为上正下负,则整流二极管被正向导通,此后变压器副边的磁能向负载释放.因此单端反激式变换器只是在原边Q1导通时储存能量,当它截止时才向负载释放,故高频变压器在开关过程中,既起变压隔离作用,又是电感储能元件。

  在交流电源的输入端接入的电磁干扰滤波器,由共模扼流圈L1、C2和C3构成,C2和C3的中点应接地,用来抑制共模干扰.C1用来滤波,滤除串模干扰,电容量较大.鉴于开关管BU508A在关断的瞬间,高频变压器的漏感会产生尖峰电压,利用C8、R3和D1组成钳位电路,C9的作用是滤除开关管集电极的尖峰电压,决定自动重启动频率,C9和R4一起对控制回路进行补偿,同时C9和R4还起原边快速复位的作用,能有效的保护开关管不被损坏.

  3.1 开关电源的开关控制部分

  开关电源其核心是开关控制部分,主要工作过程是通过图2中B点和C点电压的高低来控制主功率开关管Q1导通和截止的时间(即占空比的大小).当Q1截止时A点为高电平,C5对Q1放电,使B点电位迅速提高,使开关管Q1基极电位高于发射极,因而Q1饱和导通,并对C5进行充电.而此时的电流为变压器原边电流与Q1导通时的电流之和,所以流经R5的电流值很大,C点电位升高,饱和导通使A点电位下降,Q1也就截止.

  D2和D3作用是在Q1导通时,使C点电位不致很高,否则C5的放电时间过长,使Q1关断时间toff过大,而Q1导通时间ton保持不变,这样频率变低.若Q1导通时C点提升太高时,才将Q1变为截止,此时D2和D3正向导通,C点的电位降低,使得C5放电时间很短就能将使Vb>Vc,使toff也很小,因而可以使频率达到很高.

  3.2高频变换器部分

  由于高频变压器原边在单位时间里提供的功率与ton的平方和频率成正比、与输入原边直流电压的平方成正比,与原边绕组匝数成反比,若不考虑变压器的消耗,由能量守恒可得变压器副边功率,即输出的功率与变压器副边匝数,以及负载无关,只由原边提供的功率决定.因此要得到不同的输出功率,就只有靠改变高频变压器原边的功率.

  本文来自: 赛微电子网-电子工程师社区 原文地址:http://www.srvee.com/power/apply/jyPWMyldzjskgwydydsj_67863.html

网友(2015-05-19):
相关的股份的广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