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让打开的calibre interactive自动load layout path和layout primary?

楼主(2012-03-28):
如题,比如从laker打开calibre calibre interactive, 打开后界面能自动填好layout path和layout path?  或者说calibre有没有一些与layout tool衔接的接口?

网友:
第一次使用时,可以把run的路径保存,待下次开启时直接录入即可。谢谢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当我在 layout tool打开calibre interactive界面的时候,layout path和layout primary这些框被自动填好了.没有第一次之说呵

网友:
没有母鸡,就有小鸡!天生的!

楼主:
胡说什么啊你,应该能做的,因为calibre与第三方软件之间有接口设定的

网友:
我用的时候是从laker里面打开就可以填好了,不是从终端打开,我只知道cadence是要load一个脚本,laker没调过

网友:
用batch run吧,scripts,

我从来不用gui ru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