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相加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电压转电流

电压转电流

电流相加

电流相加

第一个图是电压转换成电流,第二个图是转换成的电流相加,相加之后通过上拉电阻转成电压输出。现在的问题是,四个输入端的电压相位是相同的,但是转换成电流之后相位却是相差180度。当减小上拉电阻分压后,使分压减小到几十mv,才可使四个输出电流相位相同。这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电流相加是不可行吗?

网友:
什么高速电路?

网友:
是不是之流工作点的原因,用电容耦合进行输出,看看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2G带宽的一个放大器

网友:
我觉得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同相的,可能连接出错了吧

网友:
第一,你试试用下拉电阻,看看转换出来的电压是不是就同相位了。我猜上拉的变化和下拉的变化是不同的。
第二,按照原来的接法,改变电阻值怎么会改变相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接没有问题啊,我都检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拉电阻也试了,还是相位不一样,也是减小电阻值,使其分压小到几十mv,电流的相位才能相同。

网友:
这个电路好有意思。如果我们对相移分析不清楚的话,把输出极性对调一下看看是不是你期待的极性?如果还不是的话,那么你观察到的要把分压减少才工作的问题就要好好分析下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路带宽不足产生的相移,减小电阻只是使得带宽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相位相差180度是从低频开始的,我看的是ac相位。有的是低频从0度开始,然后到高频开始下降,有的是低频从180度开始,到高频开始下降。这个应该不是带宽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极性怎么对调?本人基础比较差,还望高手指教。我觉得可能也是和极点有关系。

网友(2016-06-12):
回复 楼主:

   想问一下,你第一张图电路怎么电压转电流的,能讲讲吗,看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第一个图怎么工作的?你看懂没?

网友:
从结构上看,如果直流工作点设置ok,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