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与 vcs 查看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verdi的版本是201101, vcs是201103,都是论坛的文件
Dump fsdb file了之后,转到verdi中打开始终是有问题。是不是有版本的问题。vcs编译使用的是VCS/LINUX下的novas.tab和pli.a,生成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verdi下面就是打开文件有问题。
仿照introduction to verdi中的操作,在verdi中加载verilog 文件,设定仿真器,运行仿真之后就自动跳出运行环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问题。

update:
使用命令 verdi -ssf xx.fsdb,就是不能再nWave下看到信号,如果是选择get all signals,报错为no setting dump scope yet, please add one or more. 关于verdi 加载verilog文件就是上述的问题。
不知道如果是选择安装更旧一点版本的verdi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vcs有201103的了?

网友:
说说是什么问题,报什么错误

网友:
"Dump fsdb file了之后,转到vcs中打开始终是有问题",you want  to use VCS virsim open .fs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dump的fsdb在verdi下打不开,而gtkwave是可以看dump出来的vcd文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打字打错了的,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
你看看fsdb文件的大小,看看大小是否太小
用fsdb2vcd吧fsdb转换成VCD文件,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vi 一下看看有没有波形数据。

还有一点,看看你的仿真有没有finish,如果是$stop暂停的仿真,记者要qu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d文件是可以在gtkwave下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把fsdb文件发上来,我们都看看

网友(2013-09-04):
貌似novas.tab和pli.a要用verdi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