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流片前Check List

楼主(2012-03-28):
一,     驱动/负载检查

1.要对金属线、via,contact的电流负载能力进行检查;

2.检查输出管脚的驱动能力是否足够。可在仿真时在输出端追加5p电容为负载(作为PAD的等效电容),观察驱动能力是否足够;

3.信号线接到数字PAD之前至少要添加一个W/L为20的buffer以提高驱动能力。

4.在面积允许的情况下,via和contact打越多越好,尤其是input/output部分;

(对Foundry已提供现成IO库的情况可免做驱动能力相关考虑)

二,
IO检查

1.对IO分类,不同供电电位的IO分开接不同电位的IO power ring.混合信号电路尤其要注意这点;

2.检查IO上的IO power ring是否正确接到电源和地上;

3.检查各PAD上的pin是否和core里的pin正确连接;

4.IO的布局要注意不要将输入弱信号和强信号的IO放置在一起,这样弱信号会受到强信号的干扰。

5.根据PAD连接到core的金属层次确保连接PAD与core。

6. IO PAD间距除要满足设计规则外,还必须满足封装厂的要求,比如最小压焊尺寸(60um*60um),最小中心间距(100um-120um)等。

三,
走线检查

1.金属连线不宜过长,如果不得已需要长连线可以在中间添加buffer提高驱动能力;

2.数字电路的走线不要经过模拟电路的器件,否则容易引入强干扰,影响模拟电路正常工作。反之模拟电路走线也不要经过数字电路。

3.数模混合信号电路中模拟电路外边最好加入隔离环,必要时需要用单独的管脚为隔离环接地或接电源电压。

4.管子的沟道上尽量不要走金属连线。

5.长连线的线宽不宜太窄;

6.绘制版图时连线接头处一定要画到重叠,以避免肉眼难识的开路发生;

7.版图中每个模块中MOS管的栅的走向尽量一致,不应有横有竖。

8.对高压电路而言,为避免尖端放电,拐角处用135度角,不要走90度角;

9.芯片内部的电源线/地线和ESD上的电源线/地线分开接;数模信号的电源线/地线分开。

10.重要的高频信号线,必须要考虑隔离。一般用同层次的金属地线,在两侧进行隔离。高频的时钟线,也要用地线进行隔离,防止其干扰到其它信号。时钟线最好与电源、地线平行走线,尽量减少交叉,防止通过交叉形成的寄生电容耦合到电源、地上。高频线路的性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版图的设计。

四,
布局检查

1.版图布局前考虑好引出pin的方向和位置。

2.将不同电位(衬底接不同电压)的n阱分开,混合信号电路尤其注意这点。

3.针对MPW流片,设定芯片面积时应将总面积控制在略小于规定尺寸;

4.ESD电路防护器件的source放两边,drain放中间;

5.添加dummy电阻以提高电阻的匹配度,dummy电阻的两端要接地;

6.对于差分对等匹配性要求较高的电路需要注意版图的对称性,利用叉指、dummy等结构提高版图对称性。

7.在有数字标准单元的芯片中,应在最后添加FEEDTHRU,然后导出gds文件;

8.对于多目标流片,die的排列上要保证划片槽间距大于50um。并要求横竖两个方向上划片能一刀到底(即不要交错排布芯片)。

五,
设计规则检查

1.完成DRC、LVS检查;

2.电容上下极板的电场注意要均匀分布,电容的长宽不宜相差过大。

3.版图中的空位尽量添加接地孔,避免闩锁效应。

4.对于连接到器件栅上的面积很大的金属要注意天线效应,必要时进行跳线,最终流片前需要检查天线效应。

5.数字电路的功能仿真,布局布线后仿真,时序仿真都要通过;

6.数模整合后,要将导出的gds文件再导入Virtuso,检查各个版图层次防止层次丢失,并做DRC、LVS检查;

u
每块芯片均要做LOGO。LOGO组成:设计者姓名首字母_芯片名称_流片日期。如MSY_ADC_080618

六,
数据备份

网友(2012-08-02):
能否给一个整个项目的checklist呢?

网友:
不错,比较全面

网友(2014-06-17):
很好,很全面

网友:
很好的东西,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好,很全

网友(2015-08-07):
学习了,谢谢您分享经验。

网友(2016-01-12):
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2016-05-29):
不需要后仿吗?

网友(2016-12-01):
很好,如果能整理成表单,就会更好了。

网友:
收藏以观后效

网友(2024-03-04):
作者有没有更新啊~

网友(2024-07-17):
还算全面。

网友:
非常认真的看完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