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 layout FloorPlan 经验总结(摘录)

楼主(2012-03-28):
布局前的准备:[52RD.com]
1 查看捕捉点设置是否正确.08工艺为0.1,06工艺为0.05,05工艺为0.025.[52RD.com]
2 Cell名称不能以数字开头.否则无法做DRACULA检查.[52RD.com]
3 布局前考虑好出PIN的方向和位置[52RD.com]
4 布局前分析电路,完成同一功能的MOS管画在一起[52RD.com]
5 对两层金属走向预先订好。一个图中栅的走向尽量一致,不要有横有竖。[52RD.com]
6 对pin分类,vdd,vddx注意不要混淆,不同电位(衬底接不同电压)的n井分开.混合信号的电路尤其注意这点.[52RD.com]
7 在正确的路径下(一般是进到~/opus)打开icfb.[52RD.com]
8 更改cell时查看路径,一定要在正确的library下更改,以防copy过来的cell是在其他的library下,被改错.[52RD.com]
9 将不同电位的N井找出来.[52RD.com]
[52RD.com]
布局时注意:[52RD.com]
10 更改原理图后一定记得check and save[52RD.com]
11 完成每个cell后要归原点[52RD.com]
12 DEVICE的 个数是否和原理图一至(有并联的管子时注意);各DEVICE的尺寸是否和原理图一至。一般在拿到原理图之后,会对布局有大概的规划,先画DEVICE,(DIVECE之间不必用最小间距,根据经验考虑连线空间留出空隙)再连线。画DEVICE后从EXTRACTED中看参数检验对错。对每个device器件的各端从什么方向,什么位置与其他物体连线必须 先有考虑(与经验及floorplan的水平有关).[52RD.com]
13 如果一个cell调用其它cell,被调用的cell的vssx,vddx,vssb,vddb如果没有和外层cell连起来,要打上PIN,否则通不过diva检查.尽量在布局低层cell时就连起来。[52RD.com]
14 尽量用最上层金属接出PIN。[52RD.com]
15 接出去的线拉到cell边缘,布局时记得留出走线空间.[52RD.com]
16 金属连线不宜过长;[52RD.com]
17 电容一般最后画,在空档处拼凑。[52RD.com]
18 小尺寸的mos管孔可以少打一点.[52RD.com]
19 LABEL标识元件时不要用y0层,mapfile不认。[52RD.com]
20 管子的沟道上尽量不要走线;M2的影响比M1小.[52RD.com]
21 电容上下级板的电压注意要均匀分布;电容的长宽不宜相差过大。可以多个电阻并联.[52RD.com]
22 多晶硅栅不能两端都打孔连接金属。[52RD.com]
23 栅上的孔最好打在栅的中间位置.[52RD.com]
24 U形的mos管用整片方形的栅覆盖diff层,不要用layer generation的方法生成U形栅.[52RD.com]
25 一般打孔最少打两个[52RD.com]
26 Contact面积允许的情况下,能打越多越好,尤其是input/output部分,因为电流较大.但如果contact阻值远大于diffusion则不适用.传导线越宽越好,因为可以减少电阻值,但也增加了电容值.[52RD.com]
27 薄氧化层是否有对应的植入层[52RD.com]
28 金属连接孔可以嵌在diffusion的孔中间.[52RD.com]
29 两段金属连接处重叠的地方注意金属线最小宽度[52RD.com]
30 连线接头处一定要重叠,画的时候将该区域放大可避免此错误。[52RD.com]
31 摆放各个小CELL时注意不要挤得太近,没有留出走线空间。最后线只能从DEVICE上跨过去。[52RD.com]
32 Text2,y0层只是用来做检查或标志用,不用于光刻制造.[52RD.com]
33 芯片内部的电源线/地线和ESD上的电源线/地线分开接;数模信号的电源线/地线分开。[52RD.com]
34 Pad的pass窗口的尺寸画成整数90um.[52RD.com]
35 连接Esd电路的线不能断,如果改变走向不要换金属层[52RD.com]
36 Esd电路中无VDDX,VSSX,是VDDB,VSSB.[52RD.com]
37 PAD和ESD最好使用M1连接,宽度不小于20um;使用M2连接时,pad上不用打VIA孔,在ESD电路上打。[52RD.com]
38 PAD与芯片内部cell的连线要从ESD电路上接过去。[52RD.com]
39 Esd电路的SOURCE放两边,DRAIN放中间。[52RD.com]
40 ESD的D端的孔到poly的间距为4,S端到poly的间距为^+0.2.防止大电流从D端进来时影响poly.[52RD.com]
41 ESD的pmos管与其他ESD或POWER的nmos管至少相距70um以上。[52RD.com]
42 大尺寸的pmos/nmos与其他nmos/pmos(非powermos和ESD)的间距不够70um时,但最好不要小于50um,中间加NWELL,打上NTAP.[52RD.com]
43 NWELL和PTAP的隔离效果有什么不同?NWELL较深,效果较好.[52RD.com]
44 只有esd电路中的管子才可以用2*2um的孔.怎么判断ESD电路?上拉P管的D/G均接VDD,S接PAD;下拉N管的G/S接VSS,D接PAD.P/N管起二极管的作用.[52RD.com]
45 摆放ESD时nmos摆在最外缘,pmos在内.[52RD.com]
46 关于匹配电路,放大电路不需要和下面的电流源匹配。什么是匹配?使需要匹配的管子所处的光刻环境一样。匹配分为横向,纵向,和中心匹配。[52RD.com]
1221为纵向匹配,12为中心匹配(把上方1转到下方1时,上方2也达到下方2位置)[52RD.com]
21[52RD.com]
中心匹配最佳。[52RD.com]
47 尺寸非常小的匹配管子对匹配画法要求不严格.4个以上的匹配管子,局部和整体都匹配的匹配方式最佳.[52RD.com]
48 在匹配电路的mos管左右画上dummy,用poly,poly的尺寸与管子尺寸一样,dummy与相邻的第一个poly gate的间距等于poly gate之间的间距.[52RD.com]
49 电阻的匹配,例如1,2两电阻需要匹配,仍是1221等方法。电阻dummy两头接地vssx。[52RD.com]
50 Via不要打在电阻体,电容(poly)边缘上面.[52RD.com]
51 05工艺中resistor层只是做检查用[52RD.com]
52 电阻连线处孔越多,各个VIA孔的电阻是并联关系,孔形成的电阻变小.[52RD.com]
53 电阻的dummy是保证处于边缘的电阻与其他电阻蚀刻环境一样.[52RD.com]
54 电容的匹配,值,接线,位置的匹配。[52RD.com]
55 电阻连接fuse的pad的连线要稍宽,因为通过的电流较大.fuse的容丝用最上层金属.[52RD.com]
56 关于powermos[52RD.com]
① powermos一般接pin,要用足够宽的金属线接,[52RD.com]
② 几种缩小面积的画法。[52RD.com]
③ 栅的间距?无要求。栅的长度不能超过100um[52RD.com]
57 Power mos要考虑瞬时大电流通过的情况,保证电流到达各处的路径的电阻相差不大.(适应所有存在大电流通过的情况).[52RD.com]
58 金属层dummy要和金属走向一致,即如果M2横走,M2的dummy也是横走向[52RD.com]
59 低层cell的pin,label等要整齐,and不要删掉以备后用.[52RD.com]
60 匹配电路的栅如果横走,之间连接用的金属线会是竖走,用金属一层,和规定的金属走向一致。[52RD.com]
61 不同宽度金属连接的影响?整个layout面积较大时影响可忽略.[52RD.com]
62 输出端节电容要小.多个管子并联,有一端是输出时注意做到这点.[52RD.com]
63 做DRACULA检查时,如果先运行drc,drc检查没有完毕时做了lvs检查,那么drc检查的每一步会比lvs检查的每一步快;反之,lvs会比drc快.[52RD.com]
64 最终DRACULA通过之后在layout图中空隙处加上ptap,先用thin-oxid将空隙处填满,再打上孔,金属宽度不要超过10,即一行最多8个孔(06工艺)[52RD.com]
65 为防止信号串扰,在两电路间加上PTAP,此PTAP单独连接VSS PAD.[52RD.com]
66 金属上走过的电压很大时,为避免尖角放电,拐角处用斜角,不能走90度度的直角.[52RD.com]
67 如果w=20,可画成两个w=10mos管并联[52RD.com]
68 并联的管子共用端为S端,或D端;串联的管子共用端为s/d端.[52RD.com]
[52RD.com]
出错检查:[52RD.com]
69 DEVICE的各端是否都有连线;连线是否正确;[52RD.com]
70 完成布局检查时要查看每个接线的地方是否都有连线,特别注意VSSX,VDDX[52RD.com]
71 查线时用SHOTS将线高亮显示,便于找出可以合并或是缩短距离的金属线。[52RD.com]
72 多个电阻(大于两根)打上DUMMY。保证每根电阻在光刻时所处的环境一样,最外面的电阻的NPIM层要超出EPOLY2 0.55 um,即两根电阻间距的一半。[52RD.com]
73 无关的MOS管的THIN要断开,不要连在一起[52RD.com]
74 并联的管子注意漏源合并,不要连错线。一个管子的源端也是另一个管子的源端[52RD.com]
75 做DRAC检查时最上层的pin的名称用text2标识。Text2的名称要和该pin的名称一样.[52RD.com]
76 大CELL不要做DIVA检查,用DRACULE. [52RD.com]
77 Text2层要打在最顶层cell里.如果打在pad上,于最顶层调用此PAD,Dracula无法认出此pin.[52RD.com]
78 消除电阻dummy的lvs报错,把nimp和RPdummy层移出最边缘的电阻,不要覆盖dummy[52RD.com]
79 06工艺中M1最小宽度0.8,如果用0.8的M1拐线,虽然diva的drc不报错,但DRACULE的drc会在拐角处报错.要在拐角处加宽金属线.[52RD.com]
80 最后DRACULA的lvs通过,但是drc没有过,每次改正drc错误前可把layout图存成layout1,再改正.以免改错影响lvs不通过,旧版图也被保存下来了.[52RD.com]
81 Cell中间的连线尽量在低层cell中连完,不要放在高层cell中连,特别不要在最高层cell中连,因为最高层cell的布局经常会改动,走线容易因为cell的移动变得混乱.[52RD.com]
82 DRACULA的drc无法检查出pad必须满足pad到与pad无关的物体间距为10这一规则.[52RD.com]
83 做DRACULA检查时开两个窗口,一个用于lvs,一个用于drc.可同时进行,节省时间.[52RD.com]
[52RD.com]
容易犯的错误[52RD.com]
84 电阻忘记加dummy[52RD.com]
85 使用NS功能后没有复原(选取AS),之后又进行整图移动操作,结果被NS的元件没有移动,图形被破坏.[52RD.com]
86 使用strech功能时错选.每次操作时注意看图左下角提示.[52RD.com]
87 Op电路中输入放大端的管子的衬底不接vddb/vddx.[52RD.com]
88 是否按下capslock键后没有还原就操作[52RD.com]
[52RD.com]
节省面积的途径[52RD.com]
89 电源线下面可以画有器件.节省面积.[52RD.com]
90 电阻上面可以走线,画电阻的区域可以充分利用。[52RD.com]
91 电阻的长度画越长越省面积。[52RD.com]
92 走线时金属线宽走最小可以节省面积.并不需要走孔的宽度.[52RD.com]
93 做新版本的layout图时,旧图保存,不要改动或删除。减小面积时如果低层CELL的线有与外层CELL相连,可以从更改连线入手,减小走线面积。[52RD.com]
94 版图中面积被device,device的间隔和走线空间分割。减小面积一般从走线空间入手,更改FLOORPLAN。

网友(2012-09-14):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新鲜的呀?这太古老了

网友:
蠻舊的蠻舊的蠻舊的蠻舊的蠻舊的蠻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楼主吧

网友(2017-01-10):
刚入版图行业没几年,就看到楼主分享这么多好东西,谢谢。

网友(2022-04-18):
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2023-09-15):
受教了,感谢楼主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