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通用验证平台的设计??

楼主(2012-03-28):
想搭一个基于AMBA总线的SOC通用验证平台,请问大家怎样这样的仿真平台要怎么搭?有什么好的资料请推荐下。。谢谢!!!
我是写数字前端代码的,用过UVM的仿真平台,懂一点SV和assetrtion,最近查了些VIP但不得要领
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经验不多的话建议先找个demo来熟悉下。 SOC验证平台还分集成验证平台和系统验证平台,你先了解下这两个平台的区别和自己的需求再定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的需求还是,平台可以模拟CPU的简单行为,发出AHB总线的请求来仿真总线上挂的各种IP,平台应含有各种接口及协议的检查器(断言),并支持结果的自校验。现在仿真是通过软件将指令做成ROM,让CPU来读,发出仿真激励,感觉这样测试覆盖很不全面,仿的还很慢。只是想在硬件仿真环境下做SOC IP的仿真测试,有没有做过类似平台的牛人介绍下方法或者推荐下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依照你的描述就是明显的集成验证平台需求啊,主要采用的是vip,速度快,且发出的总线行为全面。你找下vmm和vip的demo就ok。在vcs的安装目录下应该有。

楼主:
好的,我找下学习下,谢谢!!!

网友:
集成验证平台和系统验证平台分别是啥呢?

外设挂在ARM的AMBA总线上,  通过给ARM写指令  ADS RVDS之类的编译之后 让ARM去执行, 对相应的外设进行操作, 这个是啥平台?
可以做到随机不? ARM 没有 仿真的reference model, 如果来做到随机并且自动检查啊?

网友(2012-05-03):
回复 网友C:

    由核进行测试的基本属于系统验证平台,集成验证不使用ARM等核,而是使用VIP来代替核的行为;

集成验证平台的好处是VIP比核的总线接口行为要多得多,且不需要软件编译,仿真速度快,主要用于系统寄存器测试、通路测试和IP基本功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