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老话重提,关于复位信号做时钟树

楼主(2012-03-28):
看了论坛.
一些人说要做,一些人说一般不用做.现在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如果我在时钟树文件里把root和leaf都找到,按照ctstch文件的格式,写一个类似的tree出来。具体该怎么做,因为主要是这样做的话,发现复位树加的buffer太多了.
另为这个复位的周期该填多少,是填还是不填????这个很老火

(如果encounter 直接用buffer tree综合命令
bufferTreeSynthesis -nets enable0 -fixedBuf -powerDomainBufList {{A) BUFFD2BWP
BUFFD4BWP BUFFD8BWP} {TDSPCore PTBUFFD2BWP}}  这个好象解决不了skew的问题吧,而且fanout问题直接让工具就解决了~~~)

网友:
还是那句话,看你对reset有没有要求,如果没有复位时间的要求,那就让它自己HFNS处理
如果要求到达的时间差不多,你就做树,周期随便来一个,给个合理的skew

网友:
CTSTCH中设定:

LeafPort
+ DBFRBN/RB
+ DBFRBP/RB
+ DBFRBT/RB
......
+DFZSRBT/SB
NoGating    No

要把所有用到的端点都指定上,Period可以不设,其它和时钟设置相同

网友(2012-12-28):
回复 网友A:

    把所有的leafport都搞上去????
rst信号如果经过很多歌ff的复位端,那得写多少个啊?我认为这个应该可以不要写,反正reset tree的终点就是各个leaf的RB端,因此没有存在需要“troughpin”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弱弱的问下hfns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high fanout net syn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