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流程 怎么处理含有 encrypt module的verilog。

楼主(2012-03-28):
遇到一个gate netlist 含有encrypt module的design。 encounter 无法 读入,有此经验的高手吗,帮忙讲解一下。

楼主:
没人做过吗??

网友:
都加密了  为什么不直接release一个hard block

网友:
请他们自己解密,再用cadence加密,encounter就可以读了

网友:
这个不清楚,加密的一般都是给simulation tools的吧,比如对vcs或者 ncverilog,

还没见过edi能解密过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