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C 偏置电路的选择

楼主(2012-03-28):
亲们:

我在论文上看到有人用wideswing结构做偏置电路,自己也做了一个,结果发现电压随温度变化很大,如果这样接到运放上,结果则很差,请教大牛们是否还选择这个电路,还是改用带隙,LDO, 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设计偏置时,留好裕度啊,
第二,运放应该与偏置同时随温度变化,性能应该不会受到温度很大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
    1.留有余量的话,是不是Vds-Vod较大
    2.运放与偏置同时变化,意思是两者可以抵消?这个我仿仿看,感觉貌似不行啊~~

网友:
偏置本身PVT偏差当然很大,仿真时要和运放一块仿,否则当然不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
看你ADC的精度要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解,这跟精度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