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Encounter draw power mesh问题

楼主(2012-03-28):
用encounter 画power时,第九层的power mesh 可以画完整,然后在画第8层的时候,每条stripe总是不连续,总是断断续续,请大神给帮助解答一下。

楼主:
please来人给我说说嘛,就是遇到一些个memory时候,stripes总是断断续续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貌似有些宏单元或者模块就是禁止有些金属从它们上面走的??看看那个模块的属性?

网友:
如LS所说,会不会有些macro有blockag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