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 coupling中电容用17p F, 算大吗?

楼主(2012-03-28):
要在两个放大器中间放一个高通滤波器来消除电路中的dc offset,打算采用交流耦合的形式,用电阻和电容形成高通滤波器的形式,但是不知道电阻500k和电容17p F这样的值会不会显得大了,不合适?谢谢了~

网友:
取决于你的信号频率,按你的RC来算要远高于20K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AC COUPLE实质就是一个高通滤波器
为了不损害你的信号
必须把高通滤波器的f-3db设置到信号最低频率以下

网友:
看你的频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