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新工艺

楼主(2012-03-28):
最近需要从130nm转到60nm的工艺上,对后端设计过程没有底,不知道像类似的情况如何处理,一般如何在一个新的工艺上进行设计?是和foundry要60nm工艺需要的一些design rules吗?求助

网友:
是,问foundry要整套的design rule 文件,包括APR,抽取RC,signoff,DRC用的

网友:
同问陈大:
      除了foundry 提供整套的design files ,在APR的时候还有没有特别针对65nm的常识性的点需要注意呢?

网友:
dont_use cell
clock tree 是否用double width double space
是否有edge,endcap cell

网友:
多谢版主!似乎每个foundry 都会给一个digital sign off 的标准或者参考文档的。
所以是否根据foundry 的sign off的文档就基本可以了。

网友:
foundry会给你一整套工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