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版图LVS

楼主(2012-03-28):
做的电路里有自己画的analog layout,也有用encounter做的然后导入virtuoso的digital layout。单独做digital part的lvs,用layout去比对spice netlist(从encounter导出的verilog netlist转换的来),结果是match的。

可是做整体数模混合的电路的lvs,似乎始终没有识别到那个digital的部分,include了digital的spice netlist也没有用。

麻烦有做过这个流程的朋友能指点一下应该怎么做数模混合的LVS?我用的是calibre。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回复。是不是可以把digital block当作一个top level的blackbox去处理,只管它的pin的连接?能否指点一下怎么在calibre lvs里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作为一个blackbox处理
但是最终的验证,建议取消掉blackbox的设定再进行。

关于设置的方法前面的帖子都讲到了。你看看下面的文档吧。
希望你能成为验证专家

网友:
哈哈 收资料啦~~赞

网友:
哈哈 收资料啦~~赞的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提供资料,我先照着做一下看看。专家做不到阿,小学生而已。。。感觉有太多东西不会。之前做encounter,stream那些也是摸索了好久才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慢慢积累吧!

自己探索理解的更深;别人直接告诉答案,往往只会一知半解,没有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但愿能积累出点门道来。那个blackbox已经解决通过lvs了。除了改rule file,在lvs option->include svrf command里面加上lvs box语句也可以有一样的效果。现在top level过了,我再研究下去掉box怎么处理。再次谢谢版主指点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你学的厉害了,回头我再向你请教。

去掉LVS box的话,你要考虑修改网表了,上面的那个链接有这方面的信息,你可以仔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个问题,最后总的验证是一定要没有lvs box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的layout数据是全的,不存在空的IP;电路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

那就拿掉box做吧

网友(2013-05-29):
你要是个妹子...我可以考虑手把手教你....

网友(2013-09-02):
感谢分享啊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3-12-10):
正好需要

网友(2014-10-27):
希望有用

网友(2016-03-24):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7-05-02):
in my experience, you need to have the similar hierarchy for both layout and schematics netlist
for instance, in layout you placed layout view of aBcd in a level of layout hierarchy, you better have an aBcd in schematics netlist, to be exact, aBcd :
xaBcd aBcd ...

make sure you don't have an empty cell defined in netlist:
.subckt aBcd
.ends

网友(2017-07-09):
非常感谢你

网友:
我们的项目中,跑数模混合的LVS,一般的数字的网表都需要改一下,因为数字的网表是v2lvs过来的,里面的PIN的顺序跟模拟部分stream out 的网表顺序不一致。会导致LVS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你BLOCK后lvs的是通的。

网友(2018-03-20):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