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HEL5.5上装了IC5141,PDRACULA不能用

楼主(2012-03-28):
请教下各位:
我在RHEL5.5下安装了cadence IC5141和MMSIM72,icfb可以启动,仿真也可以正常进行。但是在画版图时layout XL 不可用,在做版图验证时PDRACULA打不开,提示说找不到libm.so.6。
在网上咨询过,有人说是因为系统版本过高了。请问我如果不重新安装低版本的系统的话,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没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知道的麻烦指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如果是linux大牛,重新编译linux库,把那个没有的库加上去~~~~~

网友(2012-08-11):
你的版本是base的吧?

网友(2012-12-13):
回复 网友A:

   很明显他不是。。

网友(2013-03-01):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3-06-25):
yum install libm.so.6

网友(2013-08-20):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2014-03-21):
http://bbs.eetop.cn/thread-330635-1-1.html论坛上这个帖子是正解,本人测试过确实好用!

网友:
否则libm.so.6 即使安装了也是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2018-10-29):
你知道怎么做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