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访问reg数组的方法

楼主(2012-03-28):
求助,
reg [7:0] buffer[18:0] ;
需要把一个reg [63:0] random ;
赋值给buffer[18:11]
现采用赋值方法:
buffer[11] <= random[7:0] ;
buffer[12] <= random[15:8] ;
....
buffer[18] <= random[63:56] ;

求问,有没有简单办法。试过,buffer[18:11] <= random ;但报错。

网友:
数组赋值操作只能对数组的每一个元素分别进行赋值的
貌似没有对整个数组赋值的方法

网友:
好像可以,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试验啊,在仿真看结果

网友:
使用generate for试试

网友:
用for循环吧

网友:
没什么必要,直接一行一行的书写就是了
fou  genarate' 神马的只是代码短一点,没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