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FT时,-view existing 和-view spec 的区别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3-28):
大家好,小弟请教如下问题: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 ... 和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
有什么区别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spec:创建scan
existing:告诉工具这是scan的信号,检查之用

网友:
一个是已经存在scan chain 信息了, 一个是工具自动创建scan chain

网友(2013-07-27):
为什么我写spec都报错 说我的模块里没有这个端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你还没创建这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