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单片机 计数电路

楼主(2012-03-28):
现有一输出端口输出矩形电压脉冲,想要用单片机测量频率,求大神指教?有做过的给个电路图嗄!!

网友:
单片机接受数字信号吗,或者接受方波信号吗

网友(2012-07-07):
要看方波的频率大概有多高,

网友:
要提供所需量測頻率和單晶片型號,才能知道做不做得到喔!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单片机的计数器,定时去读,外部触发。

网友:
用AVR的单片机,它可以测量 M级 的频率, 频率高是用测频法,频率低时用测周法

网友(2012-08-09):
脉冲捕获?

网友:
平率不能太高 太高 单片机受不了啊

网友(2012-09-26):
看指标,加隔离或驱动

网友(2013-03-26):
曾经利用这个来倒计时红绿灯

网友:
The PCA module in Silabs C8051F series is good and accurate module for frequency measu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