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10.04 amd64下安装Cadence IUS8.2全攻略

楼主(2012-03-29):
折磨了两天,终于在ubuntu 10.04下成功安装了Cadence IUS8.2。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在此提出,给大家做个参考。我在eetop下载的IUS8.2,其中包括了补丁以及licens。
步骤:
(1)打开新立得软件包管理器,下载csh和wine。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不安装wine,用Installscape安装软件时,会出现错误: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自己的用户名】/TOOL/Cadence_LDV/iscape/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ec: 212: /home/【自己的用户名】/TOOL/Cadence_LDV/iscape/runtime/LNX86/bin/java: not found。
java所在的位置没错,而且也是存在的,InstallScape死活就是找不到。这个是我摸索了一天才发现的,网上好像都没有提到类似的错误。而且我在以前的ubuntu版本上,也没说要先安装这个,只是到了10.04,这个成了拦路虎!!不知道ubuntu开发人员怎么搞的。
(2)进入安装界面,一路next下去,当完成的时候,会提示要对一些文件进行配置,点是,进行配置,只不过在配置license的时候忽略过去,不经行配置。结束后,gedit .bashrc ,添加:
export PATH=/home/【自己的用户名】/TOOL/Cadence_LDV/tools.lnx86/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自己的用户名】/TOOL/Cadence_LDV/License.dat
Licens.dat是用GenKEY生成的。
(3)将PATCH中的sfk和patch_cadence拷贝到安装目录,运行patch_cadence。刚开始不知道,一个经地在PATCH包中运行patch_cadence,出现这样的错误:
[total hits/matching patterns/non-matching patterns]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fk - skipping
warn : cannot read:
1 files checked, 0 changed.
1 errors, 1 warnings occurred.
忘记了一点,在运行patch_cadence之前,需要安装libstdc++.so.5.我是到网上下了一个libstdc++.so.5.0.7,把它拷贝到/usr/lib中,然后执行,sudo ln -s libstdc++.so.5.0.7 libstdc++.so.5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装64位系统的话,并且usr目录下同时存在lib32和lib64的情况下,需要将libstdc++.so.5.0.7同样拷贝到lib32中,并执行上一命令。
经过以上几个步骤,Cadence IUS就安装成功了!大家如果在安装该软件的过程中,遇到什么疑惑,欢迎提问。

网友:
wine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将PATCH中的sfk和patch_cadence拷贝到安装目录
这里的“安装目录”是指那个目录,是Hotfix_EDI10.12目录还是“IScape04.11-p004lnx86“目录H

网友(2012-06-22):
准备按照这个过程试一下

网友:
ncsim报错,lic找不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2-08-30):
软件?楼主给个吧。。。

网友:
15254302405@163.com,多谢多谢。。。

网友(2013-05-09):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64
这个错误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解决、

http://serverfault.com/questions/289854/omsa-on-ubuntu-server-10-04

方法就是下载一个32的版本,是64位的软件又需要用到amd64的。。。

Solved: Installed libstdc++5 form here packages.debian.org/squeeze/i386/libstdc++5/download using --force-architecture switch with dpkg

网友:
LZ所说的genKEY是EFA Lic gen 0.4b吗?我用这个产生后发现有问题啊。
Trying to check out license...
        Incisive_HDL_Simulator 9.2 - Failed
        NC_Verilog_Simulator 9.2 - Failed
        Affirma_NC_Simulator 9.2 - Failed
        Incisive_Verif_Engine 9.2 - Failed
        Incisive_Design_Team_Simulator 9.2 - Failed
        Incisive_Enterprise_Simulator 9.2 - Failed
nc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flag - 2) 'lic_error -5'.

这些工具缺少LICENSE啊。

网友(2014-09-10):
回复 1# flyfishwy 楼主应该在哪里运行./patch_cadence  ,我在安装目录下运行1error ,这个错误有影响吗?

网友(2017-01-15):
多谢,Ubuntu 64-bit 16.04.1 LTS 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