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 set enviroment variable in perl script

楼主(2012-03-29):
请问能否在perl的脚本中设置环境变量? 如果能,要怎么写呢?

楼主:
#!/usr/bin/perl -w
system(export AA="bbbb");

我运行上面的脚本,会报下面的错。请帮我看看,还需要怎么做呢?
Can't locate object method "export" via package "AA" (perhaps you forgot to load "AA"?) at evar_wr.pl line 2.

网友:
发个程序给你看下哈,我也是初学 所以这个程序比较底层。
#!perl -w
use 5.010;
my $attribute = myvalue;
my $value = 999;
unless(%ENV~~$attribute){
        $ENV{$attribute } = $value;
        say "$attribute => $ENV{$attribut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只能设置当前进程及子进程的环境变量,不能改变父进程的环境变量。l

网友:
就是读%ENV 进行操作, perl会继承调用他的shell的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