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上实现DDR用到IOBUF问题

楼主(2012-03-29):
最近在做DDR的FPGA实现,PHY是用ALTERA的宏单元搭的(ALTDLL,ALTDQS等)。发现DQ信号经过IOBUF以后用示波器测会有很大畸变,DQS经过同样的IOBUF,却没有畸变,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与外部负载还有关系,比如布线,负载的输入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现在读DDR的时候,测DDR芯片的信号还是对的,过了PHY就有问题了

网友:
ALTERA 有专门的DDR PHY IP ,里面有对DQ及DQS管脚的一些校准,可能对信号质量有些改善,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布的板?
可以通过仿真测试测试一下,看是不是PCB走线阻抗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ALTDLL和ALTDQS宏单元配置的时候都和频率模式有关,最小的好像都要90MHz。现在做的系统受到核的限制只能跑50M,这样DLL和DQS宏单元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硬件组布的板子,直接测板子的信号是没问题的,所以应该不是板子的问题。关键是现在用的ALTDLL和ALTDQS虽然配的时候输入时钟是100M但真正工作的时钟只有50M,调不到想要的90度相移,这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2013-04-18):
https://www.synopsys.com/news/pubs/snug/siliconvalley2012/ta5_agarwal_pape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