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的transition violation问题

楼主(2012-03-29):
我在进行DC综合时,路径的时序基本能够满足,但是max_transition和max_capacitance总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违规,报告大概如下:

max_transition
                             Required        Actual
   Net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n_8_net_ (dont_touch)
                                1.50           5.02          -3.52  (VIOLATED)
       PIN :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_cbcr444to420_1/even_line_fifo/FIFO_LOGIC/U68/A
                                1.50           5.02          -3.52  (VIOLATED)
       PIN :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_cbcr444to420_1/even_line_fifo/FIFO_LOGIC/U70/A
                                1.50           5.02          -3.52  (VIOLATED)
       PIN :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_cbcr444to420_1/even_line_fifo/FIFO_LOGIC/U71/A
                                1.50           5.02          -3.52  (VIOLATED)
       PIN :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_cbcr444to420_1/even_line_fifo/FIFO_LOGIC/U73/A
                                1.50           5.02          -3.52  (VIOLATED)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1/u_vp_converter/u_rgb2ycbcr_1/n741 (dont_touch)
                                1.71          14.34         -12.63  (VIOLATED)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_rgb2ycbcr_1/n1 (dont_touch)
                                1.71          14.33         -12.62  (VIOLATED)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1/u_vp_converter/u_rgb2ycbcr_0/n771 (dont_touch)
                                1.71          14.31         -12.61  (VIOLATED)
   U_EPX1APP/U_USERAPP/U_VIDEO_PORT0/u_vp_converter/u_rgb2ycbcr_0/n1 (dont_touch)
                                1.71          14.28         -12.58  (VIOLATED)

我查看了一下以前的帖子,好多都说这些违规要到encounter里面去修,我想问一下DC的时候能够修掉这些vio吗?另外set_max_transition、set_max_capacitance、set_max_fanout有用吗?

网友:
看看你的fanout是不是比较大

网友:
ms在dc的时候修了也没什么意义啊,为什么lz想要弄掉涅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的时候感觉还是应该尽量把vio修掉吧

网友:
set_max_transition、set_max_capacitance、set_max_fanout 有用的, DC 会尽量去靠近这些目标优化。   当然这些在综合这一步fix是没必要,因为物理信息不准确,P$R后这些可能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