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ock_name ?? 除clock所有inputs怎么写

楼主(2012-03-29):
set_input_delay 3 -clock  $clock_name ??
对所有除clock所有inputs添加延迟,??部分该怎么写啊
见有资料上说可以
set allin_except_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clock_name] ]
  set_input_delay $I_DELAY -clock $clock_name $allin_except_CLK
但每次这么写,DC都会报错,说current design nodefined

网友:
current design 都没有设置, 你db load进来了吗 ?

楼主:
设置了啊,只要把这条指令去掉,DC就不会报错,可一旦加上就不行。我只是想实现所有input相对于时钟的延迟。刚接触综合的内容